怎样启动模拟器

楼主(2005-09-07):
请问怎样启动模拟器gtsimulator

网友A:
梯形图测试指令启动模拟器

楼主:
我公司是北京一家代理西门子产品的公司,有好的价格。如有意向可与我联系
cf8150@63.com

网友B:
如果你安装了GT Simulator的话,那么如果连接了PLC,你就在option也就是选项里面选择你要通讯的PLC,然后在file文件里面选择打开你的GT编辑的程序,就可以仿真了。如果没有连接PLC也没有关系,可以将你的PLC程序使用GX Simulator,不过要在GTsimulator的option里面选择和GX Simulator通讯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