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看电气图

楼主(2005-09-07):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现在在一家糖厂做电气技术员。接触到很多电气原理图,接线图什么的。但在学校这方面接触比较少,所以现在看图比较困难。请问各位前辈,原理图或者接线图应该怎么看才能看得明白???有这方面的知识介绍吗?有的话推荐一下或者回帖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A:
搞这行,最基本的是要看懂原理图,知道其工作原理,就可以接线,调试.至于接线图,对象是很单一,具体的,是方便人家不知工作原理就可以接线的图.
这方面的书很多的,可以从基础电工开始看起.

网友B:
所有的电路图都是分两部分来看: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一般主回路比较容易看懂,控制回路就要靠专业知识。但不外乎就是一些接点串并连接和线圈的控制。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前辈的指导。
我一看图就就感觉很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给为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不知电路板图从和学起呢

网友D:
从认原器件开始吧。然后局部电路、联动控制、整体电路。
干了三年电工了,仍感觉很菜,要不断接触新的东西、有多些实践的机会、多看理论书才有提高。

网友E:
先从电源输入端顺着电流流向至输出端.找到了这条主线弄清各符号所代表器件.作用.再找控制回路

网友F:
找一本工厂控制看看,里面有详细的产明怎么看图的。

网友G:
看电气控制方面的书,用百度应该能搜索到

网友H:
不会看的人怎么也看不懂 ,会看的人 简直太简单。
对于主回路就就那几个元件,无非是熔断器、地刀、隔离开关、断路器、接触器、零序互感器、电流和电压互感器,热继电器。控制回路主要控制接触器和断路器断合闸、及电路保护,分开看就简单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I:
先从简单的看,可以根据设备功能,如有几个电机,接触器等主要元件,控制要求连琐等,多结合实纪才能理解,理解后也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