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一直以为传感器与变送器一样的,今天听说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区别?谢!

网友A:
觉得变送器是传感器的一种,传感器中包括一些象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开关信号的传感器,你所指的“传感器”大概就是指那种输出开关信号的,变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了你的意思

楼主:
因为昨天我们一个压力变送器线断了,问厂家怎么接时误说成了传感器(因为以前以为传感器和变送器是一样的),结果他说传感器和变送器接线不一样。当时匆匆问了接线就挂掉了。我想都应该是模拟信号吧,是不是内部结构有什么不同?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传感器是变送器的一个部分而已吧。它只是将小信号转换成标准电流电压信号的一个信号转换装置而已。而变送器还包括信号转换装置、电源、开关等。不知道你们意见如何?

网友C:
变送器是标准输出的传感器。通常是国际通用的4--20mA或0--5V等。传感器输出的只是mV级的信号。对使用者要求较高。和输出仪表之间没有互换性。

网友D:
同意4楼解释

网友E:
传感器可以理解为检测元件,变送器可以理解为转换器,如果传感器和变送器合为一体的,就叫一体化变送器。

网友F: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

 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传感器则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对啊!传感器就是指通过元器件直接输出的信号,而变送器是经过处理后成为标准信号输出,
昆仑,工控的先锋

网友I:
质优价低的压力变送器
如有需求请与我联系http://www.gdybc.com
科技为先 品质为本 为客户创造价值

网友J:
同意四楼与八楼的解释。变送器是从自动控制系统的环节划分及单元组合仪表的分类中出现的。当它配备检测元件后,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国际统一的标准电信号:4-20mA或1-5V。从信号的获取与转换角度,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功能相当,只不过它所转换出来的电信号不一定是国际统一的标准信号。从整机的角度,变送器的组成更完善,具有独立运行的能力,能直接与与其它同一标准的独立单元直接组合,无需额外配置连接电路。从涉及范畴来看,传感器比变送器要宽得多。

网友K:
完全同意6楼解释

楼主:
就是变送器是传感器的一种了。我要买的应该是变送器,但我买的时候却说成了传感器,不过我告诉他了是要4~20mA输出的,他们不会给错吧

网友L:
7楼正确

网友M(2005-10-11):
4楼和8楼都正确

网友N:
我的理解:传感器为检测部分,变送器将检测的信号放大,A/D或D/A转换成4--20ma或0--5v标准信号

网友M:
18楼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O:
支持4楼,7楼。

网友O:
传感器——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敏感元件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或响应)被测量的部分。转换元件指传感器中能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合于传输和(或)测量的电信号的部分。 当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通常是国际通用的4--20mA或0--5V等,一般称为变送器。

网友P:
我认为都有道理。不同的概念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P:
我认为12楼解释的最让人信服。

网友Q:
多谢各位大虾。。原来变送器与全感器就是这样的区别哦。。一个是4~20mA。一个是mV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