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有一台37KW射流风机,距离变电所开关柜约750m,开关柜设有软启动器,选用YJV22-1KV 3×95mm2电缆,请教各位,风机供电电缆截面选择是否满足风机启动时的要求?如何计算?

网友A:
风机供电电缆截面选择是否满足风机启动时的要求?你舍得当然是好事,不过不用这么夸张。有25平方的线就够了

网友B:
750米啊!带软启动器起动你这可以不考虑电流,考虑压降来选择线经。

网友C:
恩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D:
37KW用这样粗的电缆绝对够了

网友E:
考虑线损就应该用这样粗的电缆

网友F:
可以选用YJV22-1KV 3×75mm2

网友G:
太浪费了.现在提倡节约了.750M长吗50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H(2008-10-14):
如想了解详细解释 请登录风机在线商城http://www.faneol.net

网友I(2013-04-24):
只考虑压降就可以了

网友J:
我只能说,你们单位真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