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无功补偿电力电容器老是被烧毁.请各位老师分析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先谢了!

网友A:
怎么使用的呵.是不是超额定电压了.

网友B:
是不是你调无功,调的太厉害,过负荷了?

网友C:
你该考虑的是:
1、你的主要用电设备是什么?会不会有谐波产生?
2、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D:
缺电抗器吧

网友E:
4楼说的对

网友F:
赞成4楼的观点

网友G:
是不是你过补偿了而导致电压升高烧了电容器?你要先确定发现烧了的时候的功率因数是超前还是滞后

网友H:
除了楼上几个原因检查,补偿柜的控制程序,以及你的设置参数

网友I:
除了楼上几个原因检查,还要考虑电容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看看互近有没有中频系统

网友K(2005-11-21):
谐波干扰,电容器把谐波放大了

成倍的电流流到电容里

不烧才怪
保定三伊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谐波滤波、无功补偿设备生产厂商。
产品覆盖全国
本人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销售
欢迎各位兄弟咨询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M(2006-04-29):
电容常烧毁主要有以下问题:1、电压高于电容的负荷;2谐波。解决方法:1、电容的耐压和电压相符合;2解决谐波问题。可先测量谐波,安装电抗器、选择安装电容保护测控装置。

网友N(2008-07-10):
加电抗器,避免谐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