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我用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8.01B  (SW8D5C-GPPW-E) 编程后打印没有办法打印中文注释(全是乱码)。求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编程软件的版本低,而你的程序是高版本的编程软件编写的。

网友B:
8.0是英文版的,好像是打印不了中文注释的啊。
7.0版本的中文版没问题:)

楼主:
请问3楼
7.0版本的中文版是否实用于所有三菱PLC(FX、Q、AnS等系列)编程啊!

楼主:
谢谢斑竹
在哪可以找到呀?

网友B:
关于中文打印显示的问题,可以将操作系统的日文字体删除掉就可以,但是我找到了日文字体,但是怎么也删除不了,郁闷!相关操作清参考: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网友C:
斑竹可姓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