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下:比如一台5.5千瓦的离心机用变频器控制,需要3段速度运行,控制回路的接线方法怎么设计,请指教。还有一般的直接起动需要变频器控制怎么设计控制回路,多谢!

网友A:
不是又说明书么?

网友B:
懒人有懒招啊,看你选择的变频器的说明书啊!依你看应该是选择外部端子控制啊,用三个开关分别连接在三个数字输入端子(5,7,8)公共端由变频器的端子9(24V+)引出,我指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我有说错,希望高手指点!同时给予补充啊!

网友C:
变频器的说明书都有的,你是需要手动还是自动了,手动用开关自己控制,自动控制用时间继电器或PLC都能实现的

楼主:
用外接开关端子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