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能测出正、负极的对地电压吗?

楼主:
[求助]
谢谢SLN的回贴,如此说来对地不绝缘的直流系统就可以测出对地电压啰,那请问各位老师,对地不绝缘的直流系统(如变电站的直流系统)是在何出接的地?

网友A:
应在测量表的切换开关端.

网友B:
可以的,一般做为直流系统的绝缘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