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计时

楼主(2005-09-07):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CPM1做计时,时间为9小时,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A:
LDNOT    T0                             //做个60秒的定时器.
TIM        000
          #600
LD          T0                             //做个540次的计数器,每60秒计数一次.
LD          7.0                            //计数结束后,计数器复位从头开始计数.
CNT       001
          #540
LD          C1
OUT       7.0

网友B:
CPM1支持最大999秒的定时;
可以设定900S(15分钟),用一个36次的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