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7):
6SE7018-0EA61 用笔记本电脑通过RS232联接一切正常,可是换台试电脑联接时,一换通讯电缆,电源跳闸,接着变频器冒烟,接着就爆了一声,拆开一看,两个大电阻烧焦了,IGBT爆了,CUVC板上的L2爆了,还有一粘片元件也爆了。百思不得其解?又订了一台,可再也不敢用台试机联接了。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迷津吗?谢谢了。

网友A:
占个位子学习

网友B:
不懂希望了解。。
关注中

网友C:
台式电脑外壳漏电?!
应该只烧毁接口电路,不会影响到其他电路。
通讯宜采用光电隔离通讯

网友D:
奇怪,搬个小凳子坐下看看

网友E:
我接触到的西门子变频器和PLC总觉得怪,真怀疑它是怎么吹出来的。

网友F:
那是你台式机的问题了!查

楼主:
台式机的串口对地有6伏的交流电压,不过也不可能有这么大反映的呀。

网友G:
台式机接地不好

网友H:
这个难说,看变频器的硬件设计了,有的变频器I/O口与内部控制通讯有光电隔离,如果没有光电隔离,I/O板坏的话,还真难说,嘿嘿,偶见过,整个机器都完蛋了

网友I:
咦,还真怪了,我也碰到过类似的状况。一次我在用笔记本调试好三菱PLC(A2SH)程式后,准备连上他们使用的台式机(一台七喜)上。我刚把连线插上,嗤的一声就冒了烟。完了,一块A2SH的CPU就这样一下玩完了。后来我查了台式机和232接口跟笔记本和232接口,各脚的电压都差不多啊。于是我又插到另一个CPU上去,又开始冒烟了,还好,这次幸亏我拨得快,总算没有报废这一块。。。都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J:
会不会是内部电源的端子不对,造成的短路,要不然能有这么大的反应?

网友K:
关注中,看看高手们的分析。

楼主:
应该不会呀。会不会问题出在这里,我在广州试的时候没有接电机,在武汉试时接了电机,而且电机端的地是接在电机外壳上的。因此在广州时只是跳闸,而在武汉就烧机了。

网友H:
不知道,变频器端子口接地和变频器接地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