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

楼主(2005-09-08):
那位大哥可给小弟解释一下下面程序,谢谢!!

网友A:
0-8步:T0是100ms定时器,k10就是指1秒钟了,而INC是自加1的指令,因此D20每一秒+1递增,当D20=10000的时候复位D10。
13-53步:主要是J.ZNRD和J.ZNWR指令的使用,这是一个MELSECNET/10网络从其它站读取或者写入数据的指令。13步意思是将2号站的D200到D204的数据读取到1号站的D300到D304。
而27和31步分别是指J.ZNRD指令通讯正常(M402)结束的显示,和错误(M403)显示。
J.ZNWR指令也是类似的,具体可以自己查找一下Q系列的编程手册。
第57步sm400是一个特殊继电器,是常ON德,后面的MOV就不用说了

最后问一句你这个程序使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楼主:
谢谢!我这是以太网通信 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