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在CXP3.1中如何给CPM2A加密?
     对CS1系列,右击新PLC-属性里有保护;对CPM2A系列,右击新PLC-属性里没有保护.
     对CPM2A系列,在PLC-保护-设置密码,提示没有FUN功能.    谢谢!

网友A:
在程序开头加上:

AR1001----------FUN(49)
                   000
                   000
                   #XXXX
XXXX为你的密码,断电上电有效

楼主:
谢谢斑竹,再请教一下
     在CXP3.1中,右击新PLC1(CS1G)-属性-保护-系统保护密码;在菜单PLC-保护-设置密码;两者的保护密码有啥区别?          谢谢!

楼主:
没人肯帮我?

网友B(2010-01-17):
请教一下如何用手持编程器输入已知密码查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