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我得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调速系统的数学模型,所以先从简单下手,但是又要是可行的。

网友A:
建模我不会,我只知道变频器可以调速,精度不高。当然用编码器反馈来做精度可以提高

网友B:
最简单的是自耦调压器经整流桥后得到可变的直流电压,其次是单结晶体管脉冲触发可控硅得到可控直流电压,再复杂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