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请教大家:
      有一台500KW的泵用变频器控制,现有高压6000V和低压380V的电源,该怎么对这台变频器进行配电?

网友A:
看你的变频器输入是多少的,如果是高压6000V,那就用高压;否则就用380V供电。
总不至于变频器说了用6000V你给供380吧?

楼主:
我问过变频器厂商,说用690v的最好,其次是用400v的。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用后者,行不行可靠不可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变频器厂商,说用690v的最好,其次是用400v的。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用后者,行不行可靠不可靠呢?
690vD的需要做变压器。400v就是380V的。高压(中压)的需要定制做电机。因此权衡左右,再选则吧。

网友C:
看看说明是什么输入???

网友B:
楼上,不是已经说明了吗?“现有高压6000V和低压380V的电源”。

这两种网侧电源,可以有三种变频器控制系统的选择。即:6000V直接供电;690V供电;380V供电。

网友D:
500KW的不赞成用低压380V的,380V的 500KW的变频器没有几家有生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