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

楼主(2005-09-08):
三相空开有一相坏了,在量输出电压时,这一相和另外两相之间的电压都是200v,这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这还真是个问题 我也经常遇见,也是想不通,希望有位大虾出来指教下

网友B:
晕 真是菜鸟问题 去学学什么叫三相电就知道了    三相电 每相电220V 的

网友C:
?
正确电压应该是380V

楼主:
我知道正确电压应该是380v,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不通就成了200v了。那一相不是断了么,怎么和其它相之间还有电压?

网友D:
三相空开坏的一相是通过负载连接才能与其他的相产生电压

没有断开时是线电压,断开后就变成相电压

网友E:
画一个三相负载图,再从电源侧假设开断一相,自己分析一下就明白这200伏电压从何而来了。

网友F:
[讨论]
同意7楼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