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如题。是不是只有价钱的问题?

网友A:
不明白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这个我就不是很明白了.不过还是用C的好.因为我用C的在电机时,电机启动是老是跳.D的就不会了

网友D:
有个延时的区别吧。c型的可能灵敏些,d型的因为有启动电流的问题,反应不能那么快,不然怎么启动啊。但d型的用在照明上保护作用可能会降低哦,灯泡烧了还没跳。

网友E(2013-05-29):
引用 网友D:
有个延时的区别吧。c型的可能灵敏些,d型的因为有启动电流的问题,反应不能那么快,不然怎么启动啊。但d型的用在照明上保护作用可能会降低哦,灯泡烧了还没跳。

表示赞同。保护曲线及灵敏度不一样。

网友F:
二者延迟特性不同,分断能力也不同

网友G:
同意七楼的观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求师傅讲解下空开的类型。。。d型cc型还有神马型,原理 不一样吗?用途?或者给个地址让我去看看。先谢谢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