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5-09-08):
为什么我的GP不能连接到PLC呢?
PLC NOT CONNEDTED (02:FF),是不是连接PLC的编程口?

网友A:
02:FF表示PLC没连接上.
1.检查您的电缆,型号是否正确?
2.通信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还有什么请楼下的补充,谢谢。

楼主:
是连接PLC的编程口吗,如果是的话,不论我怎么设都连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对连接电缆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A:
一般是连接PLC的编程口;
GP与PLC的连接电缆根据PLC型号是不一样的;
首先要确定连接电缆是正确的型号。
电缆制作图在GP软件里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