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05-09-08):
在三菱定位控制中,有一个词opr,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具体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OP按照理解就应该是“原点“。OPR控制是指为了执行定为控制而建立启动点并向着该启动点执行定位的功能。这个功能用于在接通电源或者定位停止后使位于OP以外的位置以外的工件返回OP。具体的英文缩写我倒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介绍。

楼主:
[TO  h10 k0 d100 k12]这条语句怎么理解???

网友A:
FROM/TO语句就是读取/写入特殊功能模块缓存用的。H10指的是特殊功能模块的地址,是高位。K0支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存地址,D100就是要将数据写入的寄存器,K12指要读取或写入的数据的位。

不知道你是那个系列PLC,还要具体参考手册

楼主:
再请教一下,定位中的M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代码功能是指M代码编号对应的辅助工作(夹紧或钻孔停止,工具更换等)发布命令。可以对各个定位数据设置0—65535的值。
如为了监控马达有没有跑到点位(假设点2),你可以设置一个数值(如2)给MCODE,则马达到达点2时,在Mcode的存储器中数值为2。

楼主:
在gx developer 中能给程序加注释么??如//或/*/

网友A:
GX Developer中可以给程序加注释,如果是采用ST语言,可以使用(*     *)这样来注释,颜色为绿色。如果是梯形图的话则在参数设置里面有一个Device Comment里面给元件注释,同时还可以声明程序的Statement等几种注释方法。如果是SFC则又有不同。可以参考GX Developer使用手册。

楼主:
请教斑竹,k4m200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k1指m200~m203四位,K4就是16位,代表一个字。

网友B:
真是个好人啊,斑主不愧为大师风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