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我公司共有六台相同的举升机,举升机为电机带动丝杆机构,其中五台举升机正常工作,而另一台举升机出现如下故障:正常运行,情况良好,大约每2-3个小时,出现速度慢,是非常的缓慢, 变频器出现ERR错误,没有其它错误代码,强制变频器RES端子为有效,可以复位掉,或者将变频器下电,也可以复位,恢复正常。

维修状况:变频器已更换过新的,参数也已核对过,没有问题;电机也更换过新的;电机电源电压也已测量过,不缺相;举升机 机械结构也已检修过,未发现故障。不管是否更换变频器和电机,仍然出现上述故障。

目前设备:
变频器:三菱FREQROI-A500,FR-A540-1.5K
电    机: 住友电机1.5KW

请问高手:
1、可能是什么原因使变频器ERR,T6F-3速度变慢?
2、变频器出现ERR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ERR错误) ?

网友A:
检查STF、STR回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瞬时断电的现象,

网友B:
维修状况:变频器已更换新的,参数也已核对过,没有问题;电机也更换过新的;电机电源电压也已测量过,不缺相;举升机 机械结构也已检修过,未发现故障。

你是维修后还出现你说的故障还是更换以后系统就正常了呢?不懂~~

楼主:
更换变频器和电机后仍然出现故障,目前已排除变频器和电机损坏,并且系统已用了好多年,最近才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C:
请问它的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它的控制方式?

变频器上所有的控制用输入输出点均与PLC的I/O模块直接相连,举升机的动作由PLC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R报警在以下情况下出现:
1  res信号处于on时
2  在外部运行模式下,试图设定参数
3  运行中,试图切换运行模式
4  在设定范围之外,试图设定参数
5  运行中(信号stf,str为ON),试图设定参数
6  在PR.77的“参数写入禁止选择”状态下,试图设定参数

你可以根据现场情况 逐一排除

请问楼主上述6种情况中,那一种可导致电机速度变慢,然后报警,直至停止?

网友B:
有没有检查过机械结构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负载在运行一会就变得很大了啊?

网友E:
查举升机有没有减速Sensor或是微动开关这类的,看位置相以前有没变动!

楼主:
从目前情况看应是举升机机械有问题,可是负责机械维护的相关人员对机械机构进行检查后,认为机械结构无故障

网友F:
是不是过载了
我们公司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了个容量大的,就OK了,问一下你们那的还有冲击负荷吗

网友G:
不要完全相信机械人员,自己去现场检查。问题应该在机械部分。因为电源及控制系统的问题是比较好模拟的,如可能,将各种信号人为误动作,就可以排除电气原因。

网友H(2005-10-23):
别的几台和这台故障机是不是同型号,PLC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会不会是继电器不好,可以把好的机器上的PLC换过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