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我有一台FX-2N CPU 可是不能与GP连接,请问有知道怎么样连接的吗,最好能说的具体点,因为小弟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A:
FX可以通过编程口使用FX-50DU-CAB0型号的和触摸屏的通讯电缆,一端接在编程口,另一端接在GP的422通讯口,然后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