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FX2N-4AD模块加在FX1N系统上,测量压力4-20MA信号,
压力范围-200--50KPa
程序如下:
LD M8002   TOP K0 K0 H3111 K1
LDP M8013  FROM K0 K5 D1 K1
为什么D1的数值一直乱变,不稳定
请大师门帮帮我

WJS18356@YAHOO.COM.CN

网友A:
系统压力信号转换成数字量以后,会变化是正常的吧?因为你压力信号不会一直稳定的啊,肯定会有微小变化的,所以读取实时值得话数字就会有微小变动。如果你需要稳定的数字,你就采用设置平均采样数,然后读取平均值,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平均值。

楼主:
谢谢, 在静止状态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在动态下负压变化还是很快,是否可用PID消除瞬间的剧烈变化,我门是用在炉膛压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