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请教各位,用过或者熟悉台达变频器的嘛?他属于磁束向量控制交流变频,磁束向量控制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该变频器的外围电路应该注意什么?驱动电机为11KW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楼主:
台达的没有人用过吗?磁束向量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网友A:
你用台达哪个系列的?
11KW有A、B、V、F、P系列的;

楼主:
我用的是V系列的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网友A:
V系列是台达里面功能最强的;
可以矢量控制,你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谢谢ZCMY,是用在高速电主轴上,最高转速60000转每分,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其他的外围辅助设备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