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温度的程序,要求用比例阀调节。以前也做过一个,是用在加温上面的,用的是200内部的PID控制。但现在这个是用完全相反的,是要用在冷却上,不知PID指令还可不可以用!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数字量输出可以做脉宽调制,控制阀的开闭。模拟量输出可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注意:控制冷却水时,PID回路的增益必须是负数。
我甚至用S7-200两路PID做加热和冷却双相控温。

楼主:
谢了!鼠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