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肯请各位大师

楼主(2005-09-08):
我是个电气方面的初学者有个问题向各位大师请教:
  在一般的低压线路安装中,对于电缆的选型  可有什么样的依据???????  多谢!!

网友A:
没有什么具体的依据,主要是考虑各种情况综合考虑。
譬如,电缆末端负荷的大小决定了电缆的载流量,也就是决定电缆的粗细;电缆的应用环境,工业现场用还是办公用,要求也不同;电缆通过的信号的性质,电力电缆和信号电缆要求也不一样。另外,由于电缆的铺设有两种情况:架空线和电缆沟,可能要求也不一样。还有,电缆内部导电金属的也决定了电缆的铺设不同。
如果要求高,方方面面的要求都要考虑到。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同意2楼的高见

楼主:
多谢胖胖老师的指点,有相关的书籍可阅吗?

网友C:
有这方面的资料,,,,,看电气手册

网友D:
[讨论]
应考虑道使用环境以及载流量

网友E:
有电气标准,论坛好象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