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有一个160KW的电机串自耦变压器起动,额定电流为302A,用3.4-4.5A的热继电器保护接在电流互感器后,请各位解释一下原因好吗?谢谢!

网友A:
不通过电流互感器接的话3.4-4.5A的热继电器经的起302A的电流吗?你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换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网友C:
请问下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怎么计算!

网友D: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9——1.2倍。

楼主:
请问带互感器的热继电器的整定值的计算:是用电机的额定电流除以互感器的变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