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最近做一个工程,PLC为三菱FX2N-128MR.故障代码用OMRON的七段码显示。由于可能同时有几个故障出现,因此要求故障代码能循环显示。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功能?请工控前辈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很简单,利用内部存储器和几个计时器不就可以搞定啦!或则用移位指令呀!

楼主:
2楼朋友您好,光用内部存储器、计时器或用移位指令,可能还不行。
   因为出现故障是不固定的,比如这次是第1、2、5号,下次可能是第15、20号故障。

网友B:
请问如何用七段码显示Plc寄存器的值

网友C:
分别把故障的电码放在DXX中,有不同的故障再调出来显示不就行了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