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最近,我们公司要用一批单相变频器,230v进,三相230v出,因没用过,过请教各位高手,单相变频器可否用三相变频器代替(将三相变频器的输出限制在230v以下),用单相变频器的目的是不是因为它可以带很小的负载而三相的不能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很麻烦的!

网友B:
我用过一次,其实是因为现场没有380V的电,电机只不过结成星型罢了。单相220到三相220的变频器而已,如果有380的三相电,应该没必要选单相变频器。选三相设定电机电压220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