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8):
本人收到一程序,打开后能看到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然而用TD200向导却不能看到200的显示内容,然而此程序在装上PLC和TD200后确有很多中文的消息和警报,打开数据块查看全部是VB1 16#20等,一直到VB1203,16#**请问各位老师,这段程序的数据块是怎样编写的,应该怎样查看呢?我分别用过中文3.2版本和4.0版本都不行,

网友A:
看看数据块的内容就行了
点击检视/数据块

网友B:
2楼说得对。数据块中包含了TD200的全部配置信息。搞清每条信息的标志位和寄存器号,就能解读程序。

楼主:
我是这样点的呀,没有什么内容,全是VB0 16#20这样的数字,连一个中文字都没有,从VB0一直到VB1235

楼主:
照楼上所说,数据块打开后内容如下:看不懂,连个中文字都没有
VB0    16#54
VB1    16#44
VB2    16#60
VB3    16#B1
VB4    16#1E
VB5    16#00
VB6    16#00
VB7    16#22
VB8    16#00
VB9    16#0E
VB10   16#00
VB11   16#00
VB12   16#01
VB13   16#00
VB14   16#00
VB15   16#00
VB16   16#00
VB17   16#00
VB18   16#00
VB19   16#00
VB20   16#00
VB21   16#00
VB22   16#00
VB23   16#00
VB24   16#00
VB25   16#00
VB26   16#00
VB27   16#00
VB28   16#00
VB29   16#00
VB30   16#00
VB31   16#00
VB32   16#00
VB33   16#00
VB34   16#C3
VB35   16#DE
VB36   16#CF
VB37   16#E4
VB38   16#B7
VB39   16#C7
VB40   16#B5
VB41   16#E7
VB42   16#CF
VB43   16#E4
VB44   16#B2
VB45   16#E0
VB46   16#CF
VB47   16#DE
VB48   16#CE
VB49   16#BB
VB50   16#BF
VB51   16#AA
VB52   16#B9
VB53   16#D8
VB54   16#20
VB55   16#20
VB56   16#20
VB57   16#20
VB58   16#20
VB59   16#20
VB60   16#53
VB61   16#39
VB62   16#20
VB63   16#20
VB64   16#B9
VB65   16#CA
VB66   16#D5
VB67   16#CF
VB68   16#20
VB69   16#20
VB70   16#20
VB71   16#20
VB72   16#20
VB73   16#20
VB74   16#BF
VB75   16#AA
VB76   16#C7
VB77   16#E5
VB78   16#B4
VB79   16#F2
VB80   16#CA
VB81   16#D6
VB82   16#C3
VB83   16#C5
VB84   16#D5
VB85   16#D6
VB86   16#CF
VB87   16#DE
VB88   16#CE
VB89   16#BB
VB90   16#BF
VB91   16#AA
VB92   16#B9
VB93   16#D8
VB94   16#20
VB95   16#20
VB96   16#20
VB97   16#20
VB98   16#20
VB99   16#20
VB100  16#53
VB101  16#31
VB102  16#32
VB103  16#20
VB104  16#B9
VB105  16#CA
VB106  16#D5
VB107  16#CF
VB108  16#20
VB109  16#20
VB110  16#20
VB111  16#20
VB112  16#20
VB113  16#20
VB114  16#BF
VB115  16#AA
VB116  16#C7
VB117  16#E5
VB118  16#B5
VB119  16#E7
VB120  16#CF
VB121  16#E4
VB122  16#B2
VB123  16#E0
VB124  16#CF
VB125  16#DE
VB126  16#CE
VB127  16#BB
VB128  16#BF
VB129  16#AA
VB130  16#B9
VB131  16#D8
VB132  16#20
VB133  16#20
VB134  16#20
VB135  16#20
VB136  16#20
VB137  16#20
VB138  16#20
VB139  16#20
VB140  16#53
VB141  16#31
VB142  16#33
VB143  16#20
VB144  16#B9
VB145  16#CA
VB146  16#D5
VB147  16#CF
VB148  16#20
VB149  16#20
VB150  16#20
VB151  16#20
VB152  16#20
VB153  16#20
VB154  16#CA
VB155  16#E4
VB156  16#CB
VB157  16#CD
VB158  16#C1
VB159  16#B1
VB160  16#C3
VB161  16#C5
VB162  16#D5
VB163  16#D6
VB164  16#CF
VB165  16#DE
VB166  16#CE
VB167  16#BB
VB168  16#BF
VB169  16#AA
VB170  16#B9
VB171  16#D8
VB172  16#20
VB173  16#20
VB174  16#20
VB175  16#20
VB176  16#20
VB177  16#20
VB178  16#20
VB179  16#53
VB180  16#31
VB181  16#30
VB182  16#20
VB183  16#20
VB184  16#B9
VB185  16#CA
VB186  16#D5
VB187  16#CF
VB188  16#20
VB189  16#20
VB190  16#20
VB191  16#20
VB192  16#20
VB193  16#20
VB194  16#C3
VB195  16#DE
VB196  16#CF
VB197  16#E4
VB198  16#B5
VB199  16#E7
VB200  16#CF
VB201  16#E4
VB202  16#B2
VB203  16#E0
VB204  16#CF
VB205  16#DE
VB206  16#CE
VB207  16#BB
VB208  16#BF
VB209  16#AA
VB210  16#B9
VB211  16#D8
VB212  16#20
VB213  16#20
VB214  16#20
VB215  16#20
VB216  16#20
VB217  16#20
VB218  16#20
VB219  16#20
VB220  16#53
VB221  16#38
VB222  16#20
VB223  16#20
VB224  16#B9
VB225  16#CA
VB226  16#D5
VB227  16#CF
VB228  16#20
VB229  16#20
VB230  16#20
VB231  16#20
VB232  16#20
VB233  16#20
VB234  16#20
VB235  16#20
VB236  16#CE
VB237  16#B9
VB238  16#C8
VB239  16#EB
VB240  16#C2
VB241  16#DE
VB242  16#C0
VB243  16#AD
VB244  16#CF
VB245  16#DE
VB246  16#CE
VB247  16#BB
VB248  16#BF
VB249  16#AA
VB250  16#B9
VB251  16#D8
VB252  16#20
VB253  16#20
VB254  16#20
VB255  16#20
VB256  16#53
VB257  16#32
VB258  16#30
VB259  16#20
VB260  16#20
VB261  16#2C
VB262  16#20
VB263  16#53
VB264  16#32
VB265  16#31
VB266  16#20
VB267  16#20
VB268  16#B9
VB269  16#CA
VB270  16#D5
VB271  16#CF
VB272  16#20
VB273  16#20
VB274  16#20
VB275  16#20
VB276  16#20
VB277  16#20
VB278  16#BF
VB279  16#AA
VB280  16#C7
VB281  16#E5
VB282  16#B4
VB283  16#F2
VB284  16#CA
VB285  16#D6
VB286  16#B1
VB287  16#E4
VB288  16#C6
VB289  16#B5
VB290  16#20
VB291  16#20
VB292  16#20
VB293  16#20
VB294  16#20
VB295  16#20
VB296  16#20
VB297  16#20
VB298  16#20
VB299  16#20
VB300  16#20
VB301  16#20
VB302  16#B9
VB303  16#CA
VB304  16#D5
VB305  16#CF
VB306  16#20
VB307  16#20
VB308  16#20
VB309  16#20
VB310  16#20
VB311  16#20
VB312  16#20
VB313  16#20
VB314  16#20
VB315  16#20
VB316  16#20
VB317  16#20
VB318  16#20
VB319  16#20
VB320  16#CE
VB321  16#B9
VB322  16#C8
VB323  16#EB
VB324  16#B1
VB325  16#E4
VB326  16#C6
VB327  16#B5
VB328  16#20
VB329  16#20
VB330  16#20
VB331  16#20
VB332  16#20
VB333  16#20
VB334  16#20
VB335  16#20
VB336  16#20
VB337  16#20
VB338  16#20
VB339  16#20
VB340  16#20
VB341  16#20
VB342  16#B9
VB343  16#CA
VB344  16#D5
VB345  16#CF
VB346  16#20
VB347  16#20
VB348  16#20
VB349  16#20
VB350  16#20
VB351  16#20
VB352  16#20
VB353  16#20
VB354  16#CA
VB355  16#E4
VB356  16#CB
VB357  16#CD
VB358  16#C1
VB359  16#B1
VB360  16#CE
VB361  16#B9
VB362  16#C8
VB363  16#EB
VB364  16#C2
VB365  16#DE
VB366  16#C0
VB367  16#AD
VB368  16#D3
VB369  16#D0
VB370  16#BD
VB371  16#F0
VB372  16#CA
VB373  16#F4
VB374  16#20
VB375  16#20
VB376  16#20
VB377  16#20
VB378  16#20
VB379  16#20
VB380  16#20
VB381  16#20
VB382  16#B1
VB383  16#A8
VB384  16#BE
VB385  16#AF
VB386  16#20
VB387  16#20
VB388  16#20
VB389  16#20
VB390  16#20
VB391  16#20
VB392  16#20
VB393  16#20
VB394  16#20
VB395  16#20
VB396  16#20
VB397  16#20
VB398  16#20
VB399  16#20
VB400  16#B5
VB401  16#E7
VB402  16#BB
VB403  16#FA
VB404  16#B9
VB405  16#FD
VB406  16#D4
VB407  16#D8
VB408  16#20
VB409  16#20
VB410  16#20
VB411  16#20
VB412  16#20
VB413  16#20
VB414  16#51
VB415  16#31
VB416  16#2C
VB417  16#20
VB418  16#51
VB419  16#32
VB420  16#2C
VB421  16#20
VB422  16#51
VB423  16#33
VB424  16#2C
VB425  16#20
VB426  16#51
VB427  16#34
VB428  16#CC
VB429  16#F8
VB430  16#D5
VB431  16#A2
VB432  16#20
VB433  16#20
VB434  16#20
VB435  16#20
VB436  16#20
VB437  16#20
VB438  16#C2
VB439  16#CB
VB440  16#B3
VB441  16#BE
VB442  16#C6
VB443  16#F7
VB444  16#B9
VB445  16#CA
VB446  16#D5
VB447  16#CF
VB448  16#20
VB449  16#20
VB450  16#20
VB451  16#20
VB452  16#20
VB453  16#20
VB454  16#20
VB455  16#20
VB456  16#20
VB457  16#20
VB458  16#20
VB459  16#20
VB460  16#20
VB461  16#20
VB462  16#B1
VB463  16#A8
VB464  16#BE
VB465  16#AF
VB466  16#20
VB467  16#20
VB468  16#20
VB469  16#20
VB470  16#20
VB471  16#20
VB472  16#20
VB473  16#20
VB474  16#20
VB475  16#20
VB476  16#BF
VB477  16#AA
VB478  16#C7
VB479  16#E5
VB480  16#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