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今天去维修机器,监听头声音比较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2005-09-09):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今天去维修机器,监听头声音比较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说的不具体,怎么给你判断?

楼主:
那个监听头是一个35平米左右的会议室用的,接在电视上,从电视里出来的声音太轻了,那个监控系统装了有2年多了,可能线路不是很好了.那个监听头也不是很好/

网友B:
监听头是什么东西?动圈、电容?

网友C:
监听头的灵敏度是可以调的,还有你的硬盘录象机的声音设置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