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行车行程检测传感器
技术说明:
1,行车行程检测传感器由铝合金轻轨,静磁栅尺组件和双柱拨叉系统组成。其中,静磁栅尺,滚轮支架和销柱构成静磁栅尺组件。
2,静磁栅尺组件可以沿铝合金轻轨轻松滑行,快速检测行车行程,最高检测精度1毫米。
3,静磁栅尺组件底部安装的销柱,被安装在行车上的双组双拨叉系统沿轻轨方向拨动。
4,位移绝对编码,量程没有限制,该系统在不影响测量性能的前提下,允许行车相对静止基面有±100毫米的水平偏移和±50的垂直偏移,具有很高的偏移宽容度。
5,铝合金轻轨定长6米,多滚轮磁栅尺组件结构可令静磁栅尺轻松越过轻轨连接部位
欲知详情请进入武汉莹佳科技公司网站http://www.whyjkj.com/

网友A(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