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5-09-09):
各位大侠:小弟有五台6.3KV的高压电机,变压器的容量是两台2MVA的并联运行。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吗?如果不行,采用什么方法启动最好,最经济?
希望各位大侠告诉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直接启动!!
也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没说清楚,电机是多大?五台电机要全部投运吗?

楼主:
是355KW的,4台同时投入使用

网友C:
如果是绕线式电机,带重负荷起动,可以考虑用频敏变阻器起动.如果负荷不是特别重,也可以考虑用液态电阻起动.

网友D:
电机一般不适应直接启动,特别是频繁启动电机,很容易造成绝缘老化,导致电机被烧。现在基本采用软启动,我们单位采用CST软启动 不过价格很搞 但效果非常好。一台CST一百多万

网友D:
请问5楼的 什么是液态电阻启动, 那又怎么连接

楼主:
电机的负载是风机,是长时间运行。高压电机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怎样计算?

网友E:
这要根据电力管理部门的规定:若电动机与照明负载共用一台变压器,则电动机启动时所产生的电网电压降不能超过额定电压的5%,若电动机由独立的变压器共电,如果电机启动频繁,则其功率不能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不经常启动的则未30%即可.
   当然还得考虑考虑系统实际情况.

网友F:
带阻抗启动.启动完备后阻抗自动撤除.这个比较经济.只要三五万.你选择CST的话,要20万做一个程序.我就是做高压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