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05-09-09):
用三菱q-plc进行定位,有这样一个概念。对多轴进行坐标控制,可用2个轴的环形差补形式或2至4个轴的速度或位置控制的线性插补形式。我对环形差补形式和线性插补形式概念不理解,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一个轴只能够直线前进后退,两个轴如果独立运动也只能在自己轴方向运动。两轴插补就是说将两个轴的运动进行合成,从而得到需要的运动方向的运动轨迹。2,3,4直线插补就是合成后的运动轨迹是直线的。圆弧插补就是合成运动轨迹是弧线的。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正确与否还需要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