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组态

楼主(2005-09-09):
我公司现在扩产,需要增加dcs板卡,一个DO卡,一个DI卡,我现在将板卡连接好,在线组态好就可以行吗?不知道是否影响其他板卡的运行?

网友A:
这要看你是那家的DCS
不过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在线组态后,在线下装的,一般不会影响其他版卡的运行。
但是,和利时的DCS在线下装,我们经过多次,都会影响其他位号的运行,希望注意。

网友B:
在线下装一般不会影响到其他点
但是,我这里就出现过下装后排汽电动门自行打开的情况
从那以后,每次更改我都要总工签字,专工到达现场

网友C:
我的意见与顶楼的兄弟相近,如果是hollsys的DCS就要注意了,要影响
其他点的运行的。

-------------------------------------
与同行共勉,振我大中华之工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