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我用3.0   4.0  5.0 的版本都试过了,但是还是连接不上。
用的是9心的 r232

请大家不惜执教!!!

网友A: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连线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多半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可能是设置问题,你把网络类型改为SYSMAC WAY试一试行吗
要不就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D:
我上次也遇到类似问题,自己误设了设置后无法连接。DIP 5 ON 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