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如题。 另外,不同供电频率、电压(如410v, 60hz) 对常用的接触器、开关按钮有何影响? 如果设备出口到不同国家,这些元件是否需要特殊定购?  多谢指教。

网友A:
是的,必须特定。台湾省、日本的都是三相220VAC60HZ

网友A:
也可以配一台变压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