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刚接到任务要帮自己工厂做个货梯程序,对电梯的电器方面的知识还不是很清楚,东西也还没买来,所以暂时还不能定出输入以及输出的控制点,所以想问问做过电梯程序的朋友,一般的电梯控制主要是那些输入和输出点,比如说:如果给一个上升的和一个去3层的信号给PLC,是不是其他的事情就都由电机来负责?还是PLC要计算电梯上升的速度,由PLC来完成等,希望高手指点,感谢!!!

楼主:
两天了哦。都没有人进来说两句啊,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A:
一般电梯主要有2种运动控制,轿厢门和电梯井道内上下运动.可以用PLC+变频的方法,来控制电梯上下的加减速.另外用编码器累计脉冲记数来实现电梯的平层或者直接用传感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查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也大致是这样的。那照这样的话,PLC就不需要去负担电梯运行时候的工作,只需要接受信号。电梯的平层是靠脉冲信号,由PLC来记数?还是由某些设备和PLC通讯传递当前楼层的信息?望赐教。

网友A:
可以通过编码器把脉冲信号传给PLC,由PLC来记数来检测平层.你得先计算出楼层之间的间距需要记多少个脉冲,然后在计算出每一层上限和下限在哪个位置,这些都可以通过记数来确定!另外的方案就是直接采用传感器来确定(我不推荐).PLC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现在好多PLC都可以直接输出PWM,可以控制变频器来实现电梯的上下运行.帮人帮到底,我给你大概例出几个部分:
1\呼梯信号锁定与清除程序
2\平层判断控制程序
3\电梯轿厢开,关门控制程序
4\电梯轿厢运行方向控制程序
5\轿厢加减速控制
6\维修手动控制程序
7\等等...按你设计的具体要求设计程序

楼主:
感谢讲解的这么详细哦,平层方面的控制与模块的划分我大致已经清楚了。再请教两个问题行吗?我查过了一些资料,说在电梯运行前采用自学习的方式测出当前楼层的脉冲信号数,能帮我解释下自学习方式的概念吗?也就是在运行前检测当前楼层的方法,谢谢!

网友B:
自学习是电梯自己学习电梯井道每层层间距离的一种电梯运行方式,自学习井道层间距离是为了给电梯拖动系统发出一个换速信号,使电梯由高速运行速度切换到平层速度。当然了,如果你在电梯的井道里安装换速信号就不用做自学习了。

网友C:
懂过程 和写程序是不一样的,还是有许多的技巧的。

楼主:
那当然,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控制原理都不知道,那就更不用说写程序了,“自学习井道层间距离是为了给电梯拖动系统发出一个换速信号”?自学习只是为了在平层之前发送减速信号吗,但是在我参考的资料来看,它应该是一种能测试出当前楼层脉冲信号数的一种方法吧?不太明白,还望知道的朋友能够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做的电梯一共几层?最上层和最下层总的记数除以楼层数!然后在计算出每一层的上\下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