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位五通电磁阀?

楼主(2005-09-09):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位置。。控制两个出气孔
5个气孔,,其中有两个为辅助孔。
另三个孔一个进气两个出气孔。。。

楼主:
可不可以讲详细点?

楼主:
谁有欧姆龙的PLC产品资料?

网友B:
一个进气两个出气孔(两个位置),两个排气孔。

网友C:
我有欧姆龙的编成手册

网友D:
二位就是说这个阀有二个工作位置,左位和右位,通过外力控制,一般是用来改变方向.
五位就是说这个阀有五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