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各位大虾:
小弟在线等着,急需要用汇编实现十六位除以八位得到十六位商??
可否指点一下啊!1!!

网友A:
chs        equ    ;chushu
bch        equ    ;beichushu
sh         equ    ;shuang
bch_h    equ    ;yushu
yw         equ    ;zhongjianbianliang

chu             movlw    8h
 movwf    yw
 clrf     sh
 clrf     bch_h
chu_one      bcf      03h,0
 rlf      sh,1
 rlf      bch,1
 rlf      bch_h,1
                 movf     chs,0
 subwf    bch_h,0
 btfss    03h,0
 goto     chu_two
 movwf    bch_h
 bsf      sh,0
chu_two     decfsz   yw,1
 goto     chu_one
 return

这是pic八位除于八位的程序,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B:
你所说的就是双字节除法,网上有很多例程,下载下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