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刚接触到三菱变频器,有哪位大侠知道三菱A540 22KW以下的变频器用的什么规格的散热风扇??

网友A:
DC24
三线式专用风扇,好象三菱代理卖200多元

楼主:
谢谢!!从5.5KW的到22KW的都用90*90的吗??电流是否是0.4A

网友A:
我把手头上的A520变频器拆开看是 0.16A的,电流是没关系的,主要是机械位置和电压,实在找不到3线式的就用二线式的,把内部一个检测光藕短路即可,否则会报EFN

楼主:
请问zsyf1:三菱变频器上的散热风扇,三线的,其中一线是不是统一接在温度传感器上,变频器温度到一定值是,给一信号,风扇工作。

楼主:
三菱A540  55kw的变频器,它的散热风扇好是24V D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zsyf1:三菱变频器上的散热风扇,三线的,其中一线是不是统一接在温度传感器上,变频器温度到一定值是,给一信号,风扇工作。
不是的,三菱变频器的风扇有二种工作方式:一种是上电工作,另一种是变频器输出时运行。它的一条检测线上在正常运行时是无电压的不运行时是有电压的,这样由外电路很容易判断它是否损坏。

楼主:
三菱变频器用的是MMF的散热风扇,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