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问题

楼主(2005-09-09):
书上说用电笔是可以测出直流系统正负极性的(氖管靠笔尖发光说明是负极,靠笔帽侧发光说明是正极),可我今天测了一下我变电站的直流屏正负母线却都不发光,期待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你应该注意以下电压 ?

楼主:
您是指母线电压低了,不足以使氖管辉光放电吗?谢谢明示!

网友B(2008-09-22):
你可以试一下,将另一只手摸着接地点,但是只能测出正极。

网友C:
氖管的启辉电压在60V左右!?如果被测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氖管将无法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