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1.FX1S的24V电源能否直接做为脉冲信号驱动电源?还是需外购24V开关电源?
2.如果每秒输出1500个脉冲,指令是否写成PLSY k1500 D0 y000??

网友A:
FX1S发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然后电机才能运转。

网友B:
我刚试过频率过高会失步PLSR k1000 D0 K500 y000 更好,K1000是输出频率,D0的值是脉冲数量 K500是加减速时间,输出最好是用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