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9):
我变电站在进行旁路代某路负荷操作中,当旁路开关和某路开关同时带负荷时两路电流表显示值不一样(一路10A 一路60A),求各位大师解惑,谢了啊。

网友A:
可能两路电压有细微差别!

网友B:
我有发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们站的更离谱~在两台开关并列时,我看见旁路根本没电流,而即将要切开的开关电流一点变化也没有~一但切开被代路的开关,旁路马上就有电流显示出来~我一直郁闷中~每次操做都怕怕

网友A:
原因很多,有的因为潮流,开关接触电阻等,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要到现场,但不可思议的东西仍会有.

网友C:
同意楼上,电阻小的一路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