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为什么星形启动可以降低电流呢?

网友A:
R变大了~~

网友B:
是电压降低了。星型连接绕组端电压为220v,三角形连接为380v.

网友C:
可以理解成电阻变大,此时功率变小,电流也就小了;

网友D:
星型起动电机锭子所承受电压降低为额定电压的根3分之1,所以启动电流减为直接启动的1/3,但启动转矩也降为直接启动的1/3.因此此法适合空载或轻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