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紧急求助

楼主(2005-09-10):
各位大侠:
   我厂有台堆取料机用MMX440变频器拖动四台走行电机(每台11KW),昨天变频器损坏,更换新的变频器,设置如下P003(1或2)P010(1)P100(0)P205(1)P0300(1)P0304(380)P305(88)P307(44)P310(50)P311(1480)P700(1或2)P1000(3)P1080(10)P1082(45)P1120(10)P1121(10)P1190(1或0)P3900(1或3)设置完p3900,BOP显示BUSY后重显示P3900,再按绿色启动按键,电机就启动走行了,正反都行。但把P700改成2后,用端子板不能启动。把P1910设为1时,A0541长时间不消失。端子板控制回路经检查没问题。但就是不能在操作室控制。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先

网友A:
A.P1300 = ?P0307 = 44?P1190(笔误吧)?

B.P1000 = 2了吗?

C.P1910= 1以后,要激励启动命令(不论是从端子还是从BOP面板)

总之,好像使得不太熟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