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各位大师,小弟遇上一个问题急需解决,请大家帮忙。在线等。
问题是:三相电加热器,Y型接法,接N与不接N线功率有何变化?

网友A:
如果不接N线,有三种风险:
   1、如果其中一相负载发生短路,会造成另外两相负载因过压烧毁。
   2、若其中一相负载开路,会使另外两相负载处于欠压状态。
   3、如果三相负载之间的电阻值偏差较大,会导致中性点偏移,最终会把电阻较大的一相负载烧毁。

网友B:
楼上的  对于你所说的会出现的3中可能性.能分别来点详细的说明吗?即为什么会那样子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