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本人所在单位有一台设备,其中的移动平台靠一个富士G11的1.1KW的变频器带一个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转,由于要求平台移动速度比较低,所以将频率控制在5Hz以内,最近经常出现平台移动过程中电机停转的现象,而此时变频器输出正常,机械环节也没有出现卡住的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停转?是不是转矩不足?如果是转矩不足,又如何实现在地频率下的转矩提升呢?

网友A:
不好办~!
转矩不足,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差多少~

网友B:
你要加一个减速机,保证运行在35HZ之上,就有力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只改变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C:
你低速运行时频率太小了,电压也很小,所以功率就很小,建议用减速器,然后提高频率就行了
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只改变变频器参数来实现?

网友D:
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用矢量控制,应该可以转

网友F:
用8楼的办法试试,可能行.测输电流,如有余量可提高转矩

楼主:
输出电流只有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不到!但是卡住不转时电流会迅速上升!

网友G:
看一下变频输出电压是否电机额定电压,如果变频输出电压低了电机也不转

网友H:
按手册上搞个什么转矩补偿什么的应该就ok了,
不知道富士的有没有那个功能
施耐德58的有

楼主:
转矩补偿一般设置多少为宜?它的大小可以从0到20,但是我不明白这个该如何计算?因为我没有详细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