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各位大虾好:

在直流24V电控系统中,用手动开关关闭直流电磁阀时,就象手动关闭电风扇一样,会在系统中产生100多伏的杂波,频率为几十至几百K,造成电路中其它电子器件如LOGO!的损坏。若不在直流电磁阀负载侧安装续流二极管,而在直流电源侧安装压敏电阻或稳压二极管,能削去这高压杂波吗?

因时间紧,来不及做试验,故向各位大虾赐教。

还有什么好的简单办法,请大虾赐教,谢谢!

    祝你快乐!

网友A:
反向并联二极管,或阻容元件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有20多个电磁阀,续流二极管就觉得多了。
刚做了实验,并了35uF~250uF的电容,串了一个1欧的电阻,也没有什么用。
用压敏电阻、稳压二极管也没用。

网友C:
电源侧并联压敏电阻只对就近的杂波有抑制作用,远了的话因为线路感抗大,效果就差了.最好每个电磁阀并联续流二极管,二极管又不贵.这样的小元件多用点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