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各位大虾好:

在直流24V电控系统中,用手动开关关闭直流电磁阀时,就象手动关闭电风扇一样,会在系统中产生100多伏的杂波,频率为几十至几百K,造成电路中其它电子器件如LOGO!的损坏。若不在直流电磁阀负载侧安装续流二极管,而在直流电源侧安装压敏电阻或稳压二极管,能削去这高压杂波吗?

因时间紧,来不及做试验,故向各位大虾赐教。

还有什么好的简单办法,请大虾赐教,谢谢!

    祝你快乐!

网友A:
并个电容?
或者加个扼流圈?

网友B:
安装续流二极管.是最简单的好办法.

网友C:
安装续流二极管.bixv

楼主:
有20多个电磁阀,续流二极管就觉得多了。
刚做了实验,并了35uF~250uF的电容,也没有什么用。
用压敏电阻、稳压二极管也没用。
扼流圈参数是多少呢?
电磁阀都是20几瓦的。

网友A:
考虑到是电子线路,扼流圈的直流电阻不能太大,可以先拆一个电子整流器或者节能灯上的试试,有的台灯调光电路、电风扇的无级调速器上面也有,这些比较好找。注意是没有磁芯的,串联使用。如果有用请回帖,我也想知道结果。前面所说的续流二极管我觉得没有效果,它最多只能单向阻断,没有扼制高频杂波的作用,做得复杂的会在扼流圈旁家阻容吸收,那是相对高能量杂波的。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普通稳压二极管容易击穿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决定用TVS限压保护,但要买好的产品。
市场上有的TVS,买来后不起作用。

网友A:
请教TVS是什么?工作原理是什么?能说说吗?

楼主(2005-10-31):
TVS 就是电压瞬变抑制二极管,原理如同稳压二极管,作用同压敏电阻,但比压敏电阻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