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各位大侠,昨天我们领导要我做个东西,用到了变频器,我是第一次玩这个东西.频率在10HZ以下的时候输出电压很高,有500V.当大于20HZ时电压就正常了.我在参数里设定的最高输出电压是400V.是不是变频器为了得到高的转矩.来提高电压.这样对电机是不是很不好,我用的是普通电机

网友A:
变频器还有升压功能????????????

网友B:
应该是频率越低,输出电压也低,以保持电机的电流基本稳定。

网友C:
变频器只有降压不能升压,你是不是用数字万用表量得呀,如果是这样你就大错特错啦

网友D:
楼下的哥哥都说得对啊。频率低了电压也是低了的

网友E:
呵呵;
是你的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
前几出差去了。没来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F:
那用什么表?

网友G:
普通的任何表都没有用!!!!!!

网友H:
我赞成是表有问题!!我们试过一次,用数字表量的跟用指针表量的电压是两个值!!还是用指针的准确点

网友I: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调制波,所以用万用表测量不准确

楼主:
哦.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

网友J:
顶十一楼,建议用机械表测量

网友K:
变频器是不会升压的。电源的频率与电压是成正例的关系。

网友L:
我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M:
错错错
结果没有道理的话,肯定是工具问题了
总不能是整个科学理论的问题(哈哈。。

网友N(2005-10-25):
你是做那一行的 的啊 ,有销售的有技术的,能否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