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各位朋友小弟现在有一事情不明。还望各位高手相救!!!
 我最近买了一台本本。上面有是有一个九针的串口。但是装了WIN2000系统根A系列的PLC还有A系列的MONTION 通不到信。
我用的是GX7版本的软件。问题就是与PLC通信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小弟你不会明白的

网友A:
先导的小伙。长长吧

楼主:
风云乍起:
            你怎么知道我是先导的啊,认识的不。哪位请说一下啦。
有问题才在上面发布一下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结果没有人肯说真是的。郁闷!!!!!!!

楼主:
哦。我知道了。你是李卫。是阿炳跟你说的吧!上次三菱电机公司的人过来了。说这个系统也可用的。只不过要安装一个软件才行。过几天他们会送过来的。

网友B:
A系列比较会挑线.用好一点的线试一下.

楼主:
也不是那条线的问题。
因为我用其他的机器试过好的。主要问题好像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B:
那就重装一次看一下吧!我的经验是有个别APLC很会挑线,尤其是A1SH和A1SJH的.

网友C(2008-06-30):
看看线有没问题.

网友D:
是与线有关系;
FX的相对来说对线的要求就低点;

网友E(2011-09-04):
三菱ACPU比较难通信,用三菱网站的GX 8。2软件,需要多通信几次,拔插一下串口接头。我用过ACPU,是有这个问题。